ga h61 ds2cpu供电场管坏了几次了怎么回事呢?

楼主(2016-12-31):
明天上图,希望大家指教指教

网友:
MOS管重复损坏,考虑主控电管芯片是否有问题,或者G极控制部分的电阻电容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:
就kd387坏几次了,换掉就ok

网友A:
考虑下你替换的MOS管边上的那个小芝麻从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考虑下你替换的MOS管边上的那个小芝麻从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有问题。

手头没这芯片换,也不是一下子出问题,是用一段时间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手头没这芯片换,也不是一下子出问题,是用一段时间出问题

你这样,把这个上管和临近的CPU供电上管互换下,等下次再坏的时候,看看到底是这个KD387管子坏还是就这个焊盘位置的MOS管坏,如果就是这焊盘,那就是这个小芝麻电源管理芯片或者G极控制部分有问题,如果是KD387坏,那就是你之前换的管子质量不好。

网友:
G级波形不同 一般烧管子 控制芯片也要换

网友:
回头试试,谢谢

网友:
这个可以拆掉一路吗?有些板可以拆掉一路也能用,这板怎么改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考虑下你替换的MOS管边上的那个小芝麻从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有问题。

能否把这一路拆掉呢?但是我吧上下管都拆掉就风扇转一下就停重复这样吧。能指教下嘛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能否把这一路拆掉呢?但是我吧上下管都拆掉就风扇转一下就停重复这样吧。能指教下嘛?

你这主板是几相供电?如果CPU供电相数不够,造成带载能力差,也是会这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主板是几相供电?如果CPU供电相数不够,造成带载能力差,也是会这样。

四箱供电啊

网友A:
那拆掉一相又何妨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拆掉一相又何妨?

拆掉上下管启动不了,不知道哪里有反馈还是怎么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掉上下管启动不了,不知道哪里有反馈还是怎么的?

拆掉上下管你看看CPU供电还有没有

网友C:
焊接良好,MOS管的G极线路正常,大多是PWM芯片坏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焊接良好,MOS管的G极线路正常,大多是PWM芯片坏了。

这些芯片淘宝上找都找不到怎么整呢一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些芯片淘宝上找都找不到怎么整呢一般

我一般都是从料板上拆,没有料就放弃了,修板给的钱少。

网友:
看下主控芯片和是否后极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