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关于IPHONE6撬CPU的问题?

楼主(2016-12-31):
Iphone6 CPU容易虚焊,这个问题比较头疼,当然高手可以略过,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高手,望高手们解答:
1.是否要一把861DW一样的风枪?自己用的850A+,温度开到350度,容易吹爆边上的闪关灯IC,还有旁边的电容,电感较多,容易虚焊,温度325度,半天吹下来,主板掉点,估计CPU已经挂了
2.现在练手6代板较贵,要40文一片,大神们都是怎样练习的?几百片主板没有必要吧??
3.现在干U量大不大,是否有必要学会? 这边有个师傅干U,6代400文,6S 500-600文左右,解ID的要800文,看着没几个人去解。
。
4.华强北现在有一种方法,打磨主板,保CPU,打磨CPU保主板,有试过的大神,效果如何?好装不?
望大神们指点迷津,在这说一声谢谢了
iPhone

网友:
我也是在学习过程中 顶你一下 努力

网友:
打磨只是减少发热量,技术好的话,根本不需要打磨。

网友:
手工很重要 需要熟练操作

网友:
其实只要掌握好手法,和隔热,维修是没什么压力的。

网友:
干坏要4个U怕了

网友:
来自: 中国
6代以上硬解id不一定稳定,现在很少有硬解的

网友A:
多练手工才行了
酷睿cool
板子贵啊,负担不起,随便一片都40文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练手工才行了
板子贵啊,负担不起,随便一片都40文

网友:
怎么都这么厉害啊

网友:
要有正确的方法和多练习才行啊

网友:
我顶你个肺!华强北有先进的雕刻机,可以精确磨到0、1MM

网友:
打磨对于保板肯定要稳当得多,但是还是必须要练好手工,我都搞了几十片了还是不敢整U.

网友:
虚焊时候也不好吧cpu打磨掉啊,还是练手工吧
我觉得也就扩容量很大的考虑弄个打磨机,反正拆下来的16G也没用,可以打磨一个,手工撬一个,同时进行,相当于效率提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