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c3和3vsb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vcc3会去哪里呢

楼主(2016-12-31):
正在研究图纸 迷糊了  vcc3和3vsb到底有什么区别呢

网友A:
VCC3是ATX排插里面的橙3.3V供电。3VSB这电压是5VSB经过1117这样的三端稳压器或者UP0109这样的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转换得来。ATX排插不直接提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CC3是ATX排插里面的橙3.3V供电。3VSB这电压是5VSB经过1117这样的三端稳压器或者UP0109这样的低压差线性稳 ...

太感谢 哎 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