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850维修

楼主(2016-12-31):
主板跑54.55,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,有人说是不过内存,请问从哪里查起??

网友:
阻值卡测量一下内存各脚的阻值,,再就是考虑桥是否有问题,,另外BIOS问题也有可能

网友:
围绕内存工作条件,DRAM_PG是否正常,118和238的SMBUS总线,1脚的VREF和120脚的VTT总线是否正常,还有就是时钟信号与复位信号是否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