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帮我看看这个电容

楼主(2016-12-31):
这个电容是: 220uf 25V吗?  853a 什么意思?

网友:
853a 可能是电容的型号吧,,,

网友A:
你看用在什么地方,不过我看这么小的固态,25应该代表2.5V。用于CPU供电这一块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用在什么地方,不过我看这么小的固态,25应该代表2.5V。用于CPU供电这一块。

就是25伏,2.5伏就是标2.5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25伏,2.5伏就是标2.5.

恩,刚才看了,确实是25V的电压参数。

网友C:
人家送了我一包,我也搞不清,仍掉浪废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人家送了我一包,我也搞不清,仍掉浪废了.

如果是真品 那就是富士通的 扔什么啊

网友:
料多就拆1个看看嘛,是真货就留着用呗。
220---按照标注规则来说应该是22UF,因为我手上也有这种电容,CPU供电部分用的就是16V331UF的电容
确定331===330UF
25==耐压25V,
853a===生产周期的意思吧,不确定

网友:
用表测一下,22与220相差很大.

网友:
每个板子都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