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5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2-31):
联想G485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

  【机器型号】:联想G485

  【主板板号】:LA-8681P REV 1.0

  【故障现象】:开机不显示

  【维修过程】:

  接修一台联想G485,客户说开机不显示。原因没写。

图1 联想G485开机不显示维修

  接可调电源,电流上到0.4过了内存不显示。按开关能正常关机,接USB键盘大小写灯没反应,测EDID无,怀疑是BIOS问题,刷了自己之前备份好的BIOS,现象一样,AMD芯片组的RTC电路不正常也会有这种现象。

  测CLRP1有2.6V,C156只有2.1V,拆掉C156一样,R105拆掉测阻值正常,最后拆掉桥上面的一个RTC电路的电容后正常,上电测到有EDID。

图2 联想G485开机不显示维修

图3 联想G485开机不显示维修

图4 联想G485开机不显示维修

  本文作者:(迅维快修)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,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

  咨询QQ:2867126052  417880767

  地址: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

  电脑维修公众号: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: xinxunwei

网友:
CLRP1有2.6V  CLRP1指的是什么信号啊?在图中怎么没看到这个信号名?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来的·····0.4过内存不显  其实amd的rtc——rst#低于2.4v后 ,看着像跑码 其实cpu复位都没有 。和正常时的跑码方式完全不同

网友:
这好像是个通病,不过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理。楼主这个信号不知道可以解释一下不

网友:
这个经验值得学习

网友:
这款机的通病啊,桥上的电容老化漏电

网友:
这个通病修了多少台了

网友:
学习了,希望以后用到

网友:
是通病吗、、

网友:
又是桥上面的电容呀,通病

网友:
这个例子好。桥上面的电容有问题。如果做成一个集合,所有桥上的阻值就好了。没想到是桥上面的零件问题,而不是桥。不需要直接换桥。这个思路要记住了

网友:
遇到过这故障,拆了桥的电容好了

网友:
是桥上面电容的问题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