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F2A55-DS3 1.0通病

楼主(2016-12-31):
型 号:GA-F2A55-DS3 REV:1.0
网吧拿来的有十多块,总结下有二个通病
通病—:自动上电,关不了机

        测开关针只有0.6V对地80多欧姆

开关针连接IO106角把IO 106角-PWRBTSW 悬空故障还是一样说明不是IO引起的

在查-PWRBTSW  连接到FPESD 6个角芯片
直接取悼 插上电不自动上动了,在短接开关针正常跑码
这个芯片防静电保护芯片不装也可以正常开机

通病二:开机无CPU  VDDA25电压

直接更换Q62  这芯片换到最后一块没货了,没办法直接拉了个3.3V电压到5角 呵呵 也可以正常 跑码,不管了先用这块试验下看看能用多久!

十多块板子都是这二个问题算是通病吧!

网友:
无论主板怎么变化,原理还是那样修的,

网友:
这个6脚防静电芯片一般在技嘉品牌系列主板中应用比较多,其目的也是保护io芯片工作,同时也起到信号电压钳位作用。

网友:
你啦3.3V 过去太高了,小心烧CPU

网友A:
Q62没了,可以用二极管降压啊,比这保险

网友:
直拉会不稳定的 弄不好会烧CPU

网友B:
楼主可以用个二极管降压然后送到VDDA25,就保险多了。

网友C:
技嘉ESD芯片不仅仅是这板子上,别的主板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出现。第二个VDDA2.5V供电,你直接拉3.3V过来,是用的了一时用不了一世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可以用个二极管降压然后送到VDDA25,就保险多了。

电流太大容易引起烧cpu这里2.5v推测是线性稳压供电

网友:
学习了,留着经验

网友:
拉3.3过去我也试过

网友:
好帖子,支持原创,支持技术贴

网友:
你怎么运气这么好,都是小问题啊,羡慕嫉妒恨啊

网友:
只有膜拜的 份

网友:
我感觉这种小五角六角的很容易坏,但是就是有好多板子喜欢用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,以后用得着

网友:
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62没了,可以用二极管降压啊,比这保险

可以用二极管降压但是会失去过压输出检测保护功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技嘉ESD芯片不仅仅是这板子上,别的主板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出现。第二个VDDA2.5V供电,你直接拉3.3V过来,是 ...

是的这样直连相当于cpu工作电流直接由3.3伏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