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5010 开机八声报警,加焊过显卡,外接键盘指示灯会亮。

楼主(2016-12-31):
屏幕,屏线后换过。接下来要怎么搞,植株嘛,感觉好麻烦,报价没报上去都不想搞。

网友:
换显卡,百分之五十会好,

网友:
估计显卡挂了

网友:
报8声是edid没有读取到屏,屏 屏线 主板都是有可能的········用二极管档量下有没有两条edid的i2c线上有没有短路或者开路就基本可以判断显卡有没直接问题

网友:
估计是显卡不行了吧

网友:
有些植球可不是百分百ok的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可能是显卡吧

网友:
植球都闲麻烦 那就没必要搞了

网友:
大哥别做显卡!!!!先把屏那头的屏线重新拔插下或者换个屏。先试试

网友:
直接换显卡

网友:
这机器加焊显卡不行,只能换显卡了,肯定行

网友:
楼主连植球都嫌麻烦 我也是醉了

网友:
屏和排线先排除哦,不要动不动就干桥干显卡!故障的容易倒退

网友:
拆下来重新植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