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高压部分 PWM 芯片 TA9687GN

楼主(2016-12-31):
AOC 高压部分 PWM 芯片 TA9687GN 坏,手上又没高压条了,

看一下脚位,对比 OZ9933 完全一样,代换 OK

网友A:
难道做芯片的也像写文章的,东抄抄,西凑凑的。很多芯片型号不同,但都是雷同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难道做芯片的也像写文章的,东抄抄,西凑凑的。很多芯片型号不同,但都是雷同的。

这个芯片的PDF是芯片厂家给笔记本 或者主板的代工厂的?还是代工厂要求要生产这样的芯片 按照代工厂生产出来?不知道我这样表述 版主能否听懂?

网友:
属于厂家批量定制的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