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这个航嘉500W电源内部拆解高清无码!!

楼主(2016-12-31):
标有500W,简单看了下用的双整流桥,前面用的4个开关管,后级用的8个肖特基2级管,空间太小 细节没法拍

网友A:
看做工工整,是主动PFC,正激电源,总是感觉这种电源不如半桥的电源皮实,期望有大神聊聊。

网友B:
继续上图 连管子 ic都没看清 背面图也没有

网友C:
楼主的电源有故障吗?....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看做工工整,是主动PFC,正激电源,总是感觉这种电源不如半桥的电源皮实,期望有大神聊聊。

可能是原料 缩减了吧
没有半桥的 元件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继续上图 连管子 ic都没看清 背面图也没有

是的 支持 上的彻底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的电源有故障吗?.....

估计没故障 看看 电源做工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估计没故障 看看 电源做工的

也有此看法,证实一下...........

网友E:
看这元件,能输出500W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可能是原料 缩减了吧
没有半桥的 元件多

不是原件缩减了,首先是电路不一样了,然后是很多电子元件直接集成到ic里面去了,在一个就是双管正激结构的转化率要优于半桥,不过结构比半桥更复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看这元件,能输出500W吗

你的电脑硬件要是消耗到500w的话早就过载保护了

网友G:
一个关键元件就彻底毁了这个电源,不靠谱的货,

如果不注重保养再加使用环境不好的话,3年后准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继续上图 连管子 ic都没看清 背面图也没有

继续拆解内部细节,我原来以为是好的,在拆之前测试下,居然是坏的?
待机测试SB +5V正常 ,绿线4.9V 输出线 对地阻值无短路,  绿黑短接风扇转几下就不转了,本人小白,还请大神指点下看看能不能修好?

双整流桥

开关管正面

开关管背面

末级整流二极管正面

末级整流二极管背面

灰绿线附近ICAS339P-E       八脚IC ST95313A-DAG    变压器旁边IC CM6800 UK     八脚IC TNY 278PN   在手机上看的很清楚,在电脑上怎么看不清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A:
看做工工整,是主动PFC,正激电源,总是感觉这种电源不如半桥的电源皮实,期望有大神聊聊。

感觉是使用成本高了一些,里面的IC元件不好找到(资料很少或没有),所以有故障时维修成本一定高(不一定愿意修或拿去修),不像普通的被动式好修易找到资料元件,质量比较好的修完还能用很长时间(个人的几个长城、航嘉电源都有十年的时间了,还能正常工作)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继续拆解内部细节,我原来以为是好的,在拆之前测试下,居然是坏的?
待机测试SB +5V正常 ,绿线4.9V  ...

看了看后级输出部分的CLC电路,没看出可以到500W的功率呀,而且还是缩水的,要找故障最好有IC芯片的资料,否则的话就要撞大运地全遍找后级元件的好坏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看了看后级输出部分的CLC电路,没看出可以到500W的功率呀,而且还是缩水的,要找故障最好有IC芯片的资料 ...

多谢老大这么晚的回复,我也是新手没修过电源,只是最近看看了下电源板块,还有就是看了下刘坚强视频,会修一些简单高压故障和基本故障的小问题

网友J:
主动pfc的不是太好修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E:
看这元件,能输出500W吗

航嘉电源功率一般不虚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有此看法,证实一下...........

这个需要楼主证实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多谢老大这么晚的回复,我也是新手没修过电源,只是最近看看了下电源板块,还有就是看了下刘坚强视频,会 ...

短接绿黑风扇转几下就停,按理说是保护了,拆下元件逐个检测排除未发现问题.
桥堆  开关管 OK   8个整流二极管OK   稳压驱动部分 3个 AZ431  1个A733   A928A 全部拆下检测未发现问题.
怀疑电容 全部拆除测试OK  除了4个PWM 未检测外,没配件替换,心想是不是空载输出会不会保护了?  就全部装回测试,奇迹还真是出现了

网友:
双击666+关注! 做工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这元件,能输出500W吗

可以的吧 航嘉也算是好电源了 不虚标吧

网友:
比起一般的电源确实好很多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不是原件缩减了,首先是电路不一样了,然后是很多电子元件直接集成到ic里面去了,在一个就是双管正激结构 ...

哦 集成度高了 就复杂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你的电脑硬件要是消耗到500w的话早就过载保护了

看来 还是有余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一个关键元件就彻底毁了这个电源,不靠谱的货,

如果不注重保养再加使用环境不好的话,3年后准挂

到底是 什么关键元件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继续拆解内部细节,我原来以为是好的,在拆之前测试下,居然是坏的?
待机测试SB +5V正常 ,绿线4.9V  ...

清理的 很彻底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感觉是使用成本高了一些,里面的IC元件不好找到(资料很少或没有),所以有故障时维修成本一定高(不一定 ...

多谢指点 学习了  长城的资料 好找 芯片 也是常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看了看后级输出部分的CLC电路,没看出可以到500W的功率呀,而且还是缩水的,要找故障最好有IC芯片的资料 ...

估计也不好找的吧 没有图纸

网友D:
引用 网友H:
多谢老大这么晚的回复,我也是新手没修过电源,只是最近看看了下电源板块,还有就是看了下刘坚强视频,会 ...

也很厉害了 看来最近对修电源 感兴趣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主动pfc的不是太好修。

是的 感觉 主动PFC 复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航嘉电源功率一般不虚标。

这估计是 极限情况下的 负载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也很厉害了 看来最近对修电源 感兴趣啊

我都是受了你的影响。连万用表 电容表买的都跟你一样,还要向你学习请教呀,我买了很多坏电源,8元一个,拆掉一些IC卖废品5元一个,主要是学习,以前非常怕高压.,吓着了,

网友G:
给你个忠告------把那个该死的可调电位器换成固定电阻才可靠

因为那红胶打得一点都不负责任,根本没按标准作业程序去做,

高压端还凑合,低压输出端就是明显的假和差了----缩水的CLC结构,

最大500W输出------一定是虚标的货

网友F:
引用 网友J:
主动pfc的不是太好修。

我感觉还行,就是辅助难修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看来 还是有余量的

一般像i7 6700k 95w,然后970,175w我一般玩单机的时候220w左右,想这样500w的就算虚标到400w长期用也没关系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哦 集成度高了 就复杂了

集成度高了之后ic内部更复杂了,外围元件就少了很多,也更简单了,外围原件大多是取样电路,像比较电路大多都在ic里面了,而且保护电路也更完善,一般要坏就坏一两个,很少出现烧一大片的情况。

网友K:
这种电源的分量也不轻  算是中高端电源吧

网友L:
新的东西需要时间消化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H:
我都是受了你的影响。连万用表 电容表买的都跟你一样,还要向你学习请教呀,我买了很多坏电源,8元一个, ...

真是受宠若惊啊
怎么说呢 没事修修电源  积累下 下次遇到 客户要修的 也可以修啊
万一遇到客户愿意修的
差的电源 收个 三四十 维修费
好电源 收个百把 大几十 不也是挣钱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给你个忠告------把那个该死的可调电位器换成固定电阻才可靠

因为那红胶打得一点都不负责任,根本没按标 ...

经验之谈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感觉还行,就是辅助难修

辅助相对来说 好修点 元件少点吗
主电路部分 拿多复杂啊 多少部分 涉及元件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一般像i7 6700k 95w,然后970,175w我一般玩单机的时候220w左右,想这样500w的就算虚标到400w长期用也没 ...

是的 现在CPU显卡 功耗都比较低了
但是还是大功率的 负载强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集成度高了之后ic内部更复杂了,外围元件就少了很多,也更简单了,外围原件大多是取样电路,像比较电路大 ...

一般要坏就坏一两个,很少出现烧一大片的情况
这个不好说
看厂家的 技术实力和用料情况
情况很复杂的 什么情况都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种电源的分量也不轻  算是中高端电源吧

估计是 价格也不便宜了 都上200多了

你头像 J20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新的东西需要时间消化。。

是的 价格都还比较高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真是受宠若惊啊
怎么说呢 没事修修电源  积累下 下次遇到 客户要修的 也可以修啊
万一遇到客户愿意 ...

修这台式的电源主要就是学习下经验,靠它赚钱非饿死不可,修个液晶显示器你说高压坏了,收个150元 70%客户愿意修,台机的电源收个50元都很难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修这台式的电源主要就是学习下经验,靠它赚钱非饿死不可,修个液晶显示器你说高压坏了,收个150元 70%客 ...

大概就是 为了 积累经验 下次可以修高端的电源 挣钱就多了

网友:
每天签个到,过来看一下,电源每种类型的都跑一下线路,慢慢学。

网友:
这种主动式PFC电路比半桥比起来难修很多
主要是这种电路去保护比半桥比起来要危险
但是这种电路能做到大功率,毕竟半桥在给变压器充电的时候,充电电压只是一个电容的电压。
主动式PFC+单管正激给变压器的充电电压是380v,如果是主动式PFC+全桥电路很容易能做到1000w
送上一个采用CM6800芯片的电源图纸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