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216-0728018价格

楼主(2016-12-31):
众所周知 这款芯片用在很多机器上 大多10年左右的机器  至今这个芯片还卖120  而且大家都遇到过 018和020 很多是假的  保险的做法 只能换板  换板子大部分客户觉得不值了  换了 我们也没什么利润  诶

网友A:
这个芯片为什么这么贵 还不能保证质量  吐槽你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为什么这么贵 还不能保证质量  吐槽你下

我换所谓的新显卡还真的非常少有返修,不管他是不是翻新的。不管是修还是换显卡最重要的都是要把温度控制 好,压力测试不过80一般都没问题。

网友:
料板有的话就料板拆 没有就不好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