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一例

楼主(2016-12-31):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一例

  机器型号:iPhone6 Plus

  故障现象:屏幕碎,更换屏幕。

  维修过程:

  客户的一台iPhone6 Plus,不小心摔在地上,把屏幕给摔碎了,看看这屏 ,碎的还不算太严重。

  首先拆机,拆机很简单,就7个螺丝,小零件都拆下去了。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1

  贴上透明胶,上分离机。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2

  加热10多分钟,等边框胶融化,然后取框,取框千万小心。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3

  框取下来就可以分离了,慢慢分离。下图是分离成功的照片。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4

  分离成功可以上机试试屏幕有没有损坏了,开机!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5

  测试一下触摸。完美解锁,触摸没问题。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6

  接下来铲偏光,苹果自从iphone5代以后偏光都是在触摸和显示的上面,所以在分离玻璃镜面的时候特别容易把偏光刮花,所以果断换掉。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7

  偏光最好是一条一条的刮。剩下最后一条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排线!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8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9

  偏光刮下来以后就是清胶了,解胶剂用滴管滴到屏幕上,小心解胶剂滴进背光。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10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11

  清胶完毕再上机试一下,没有偏光的时候上机是这个样子的。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12

  然后再确定一下偏光的正反面。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13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14

  然后就是玻璃盖板贴干胶,然后放在贴合机里面压屏,如果有气泡的话还得放消泡机里面消它个10几20分钟的。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15

  最后上个完成图!

iPhone6 Plus屏幕碎维修 图16

  相关阅读:

  iPhone 6 Plus系列专题帖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1268-1-1.html

(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)

网友:
不错学习一下修手机

网友:
修屏好难啊.

网友:
挺好 挺好 没工具干

网友:
这个多练习就好了。手法都差不多。

网友:
多买点坏屏搞,多练习就可以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