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Z77P-D3上电闪灭等多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2-31):
j主板:GA-Z77P-D3
故障:上电保护闪灭,USB不能用,关机后自动重启
  接一客户Z77主板,之前拿过来能开机,用了两个小时就不行了.
  断电测量无短路,上电发现闪灭,拔掉4PIN也保护,对于技嘉的这个故障可以说是通病了,一般是IO电压检测不正常或者是IO坏了导致的, 12v检测不正常,去掉电阻直接飞线连5V检测就OK,修好后进系统测试发现所有USB都不能用,测量USB供电有5V,地址线,数据线都正常,以为桥坏了,加焊无果,后来客户反应后置USB的确都用不了,但是前置能用,于是我就放心了,测了下就准备关机,系统里关机后竟然主板又自己开机了,我顿时也无语了,怎么这么多问题。仔细想想会不会是桥导致的,上万能的论坛搜索技嘉的关机变重启似乎还和USB过流检测有关。于是找到这个信号-USB0C 发现D26只有0.6V,看图纸现在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管子拉低,要么是分压不正常,先换个管子发现还是一样的。于是判断为分压电阻变质,15K的不好找,找了个12K的和8.2K的也能分压到3V,换上3.1V出来了 ,进系统测试发现USB全都能用了也能关机了,到此主板修复。

网友A:
技嘉的USB_OC不正常确实会导致关键后自动重启。华硕的USB_OC信号不正常是15秒提示关机。V星是直接档代码无法开机。

网友B:
修到技嘉板子都应该主板到这个信号,可是楼主加焊桥了,希望桥没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技嘉的USB_OC不正常确实会导致关键后自动重启。华硕的USB_OC信号不正常是15秒提示关机。V星是直接档代码无 ...

总结的太好了,我有一块板GA-880GM-D2H不跑马,复位灯闪,供电时钟复位正常,PG稳定的3.3v,时钟 IO复位脚在3.3v-2.8v之间跳动,是IO还是南桥坏,还是时钟坏,请大神指导

网友:
一到手就知道什么问题,真是历害啊

网友:
很多板子重启而且U口不能用,都是它在做怪

网友:
修的多了都能成大神

网友:
加分支持  我昨天遇到一个华硕p8h61是所有usb都不能用  结果把防静电管全拆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总结的太好了,我有一块板GA-880GM-D2H不跑马,复位灯闪,供电时钟复位正常,PG稳定的3.3v,时钟 IO复位 ...

你这个换个时钟试试,或者CPU座子到北桥的HT总线对地阻值测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到技嘉板子都应该主板到这个信号,可是楼主加焊桥了,希望桥没事

桥没事,只是试探性的加焊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主板问题还真多

网友:
USB 不可以用一般都要先查过流,再看桥,修过不少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换个时钟试试,或者CPU座子到北桥的HT总线对地阻值测测。

请教大神,我有一块板P8H61-MLX开始是15秒关机,修好后也是所有的USB都不能用,后来我打值USB数据线有500多的有600多的,都不一样。这可以判断桥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总结的太好了,我有一块板GA-880GM-D2H不跑马,复位灯闪,供电时钟复位正常,PG稳定的3.3v,时钟 IO复位 ...

请教大神,我有一块板P8H61-MLX开始是15秒关机,修好后也是所有的USB都不能用,后来我打值USB数据线有500多的有600多的,都不一样。这可以判断桥坏了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请教大神,我有一块板P8H61-MLX开始是15秒关机,修好后也是所有的USB都不能用,后来我打值USB数据线有500 ...

USB阻值正常,桥应该没什么问题,如果OC信号修好,供电也没问题,查查是不是时钟信号的事情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USB阻值正常,桥应该没什么问题,如果OC信号修好,供电也没问题,查查是不是时钟信号的事情。

是不是在IO上测USB 48M时钟,这个时钟电压是多少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在IO上测USB 48M时钟,这个时钟电压是多少

你先测测,这个没有个具体数值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先测测,这个没有个具体数值

是桥挂了,换了桥就好了。USB数据线阻值500多,相差不过1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桥挂了,换了桥就好了。USB数据线阻值500多,相差不过10

那就行,最起码知道是什么地方导致的问题。

网友:
12V的电压检测是那个电阻变质了吗

网友:
楼主应该重新编辑下,把图片上传上来

网友:
这个思路不错!很有前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