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-70. 奇怪问题

楼主(2016-12-31):
一台E40-70的机器。客服说是进系统的时候屏幕会一闪一黑。随便搬弄2下屏幕 也会黑屏。  测试了下确实是这样。首先怀疑是不是屏线的问题。拆掉A壳,把屏线拔下来洗洗刷刷,在插回去。。居然神奇的好了。试了一天都没有问题。等第二天再开机的时候又是这种情况了 接下来就是换屏,换屏线。 。这个机器很奇怪。你弄了哪里过后必须等到第二天才能看到问题。很复杂。这种情况还有什么问题。???大家知道吗

网友A:
今天早上把休眠开关取了,放着等明天看情况把  坐等坛友讨论啊

网友B:
接触不良或元件不稳定的问题不好查,修好上个结果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今天早上把休眠开关取了,放着等明天看情况把  坐等坛友讨论啊

这么奇葩,只能一样样换了

网友D:
估计是屏的问题 !!!试试 换换 就可以确定;额

网友E:
跟鬼一样的机器,抓摸不定

网友F:
不稳定难搞呀,头疼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么奇葩,只能一样样换了

是啊 。关键是要等第二天才看到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稳定难搞呀,头疼

头大 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跟鬼一样的机器,抓摸不定

哈哈 。慢慢研究吧  正好不是很忙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估计是屏的问题 !!!试试 换换 就可以确定;额

已经换了张屏, 等明早再来开机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接触不良或元件不稳定的问题不好查,修好上个结果

好的。 弄好了进告诉大家

网友:
等到一闪一黑的时候,量下屏的电压都正常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