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H61M1.0USB不能用

楼主(2016-12-31):
所有USB不能用,后置一组有供电,阻止正常。另一组没供电,阻止不正常。记得有个·通病,但忘记是哪了,求知道的大神说下。

网友:
找USB接口附近的8脚USB供电芯片,看看有没有损坏的。

网友:
所有都排除了,桥坏。

网友:
找附近的8脚小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