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N551J,版号N551JM-MB2.0-开机无显,求助

楼主(2016-12-31):
供电 复位 正常  内存已过 ,smb_clk、smb——DAT有波形,DRAMPG1.35,复位 1.35,桥识别内存spd3.3,电压 0.0031-0.6-1.3-1.45-1.5-1.55-1.62-1.68,这个主板没有VGA接口,屏接口 差分信号都没有电压,LCD-PWM  0v,LCD-BLEN  0V,, 3VS-LCD 3.3V  PANEL-INT#c  0V,,DMIC-CLK  DATA  3.3v,AC_BAT_SYS_LCD 19V,要不要换显卡了求大神指导小弟,bios刷过好几个了

网友A:
应该是不过显卡 可以换个显卡试试 不行就查外设芯片

网友B:
加焊显卡,换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不过显卡 可以换个显卡试试 不行就查外设芯片

这个显卡 tb要 260多  贵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焊显卡,换显卡

肯定加焊过了

网友:
asus de的不好修啊

网友:
先把价报上去再换显卡, 价报不上去或平时作孽把市场搞乱了就放弃此单也行

网友:
焊了还不好只有换了

网友:
电压看来都正常.也过内存.如果显卡也有电压.就换个芯片吧

网友:
华硕不好搞 ,看一下桥RTC电路吧

网友:
huan le kan lo

网友:
华硕的都市垃圾

网友:
如果是N卡的话,别想着去做显卡,弄南桥吧

网友:
再贵也要弄啊

网友:
还在于积累,技术是无极限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