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的CPU座断针怎么搞

楼主(2016-12-31):
昨天收了一个H61主板,CPU座子断针了,这个除了换座子,能不能接针,这个座子好换不

网友A:
针断能接  有成功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针断能接  有成功的

怎么接,说下啊大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接,说下啊大侠

我也没接过  你自己搜搜呗

网友:
断几针?? 1 2......针可以,多的 要换座子!

网友C:
775座子,我接过很多,从废座子把针掰下来,然后焊接到损坏的座子的针上,貌似1155的座子难度有点大,你挑战一下吧。

网友D:
找个点位看看断的针是不是关键性针脚,那种VCC,GND这样的针,断了也没事。

网友:
普通的工具估计难搞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找个点位看看断的针是不是关键性针脚,那种VCC,GND这样的针,断了也没事。

应该是关键针,现在触发掉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775座子,我接过很多,从废座子把针掰下来,然后焊接到损坏的座子的针上,貌似1155的座子难度有点大,你挑 ...

呵呵,我看下吧,反正死马当活马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关键针,现在触发掉电的

那就补吧,重新换座子,H61不怎么值得。

网友:
针脚太密 又太细了 补上也不知道会不会弹性不好 或接触不到点上

网友:
换CPU座成功率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