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TX7306投影仪显示不正常

楼主(2016-12-31):
刚开机是正常的大概用过30分钟右左就显示这样的了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高手们指点指点

网友:
你看一下色轮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看错了!      是 投影仪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

网友:
色轮有问题

网友:
感觉找个颜色变成黑白的了。散热不好导致么

网友:
你是说的那几个片子一样的东西,是用一个小时或者半小时才这样

网友:
我怎么看着像是  液晶片 坏了 , 颜色不对啊

网友:
用一两个小时有时几个小时才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