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 DAKL2AM8D0 REV D显示LOGO后黑屏故障解决

楼主(2016-12-31):
联想Y460   DAKL2AM8D0 REV D开机显示联想LOGO后黑屏,A卡,刷了个北桥BIOS无效,显卡做BGA后解决,后期使用情况有待观察,可能这个同类故障解决方法比较广泛,首次碰到这个故障,此解决方法只是其一,仅供参考,附上亮机BIOS

补充内容 (2017-1-14 17:52):
新故障来了,出现花屏,更换了个新显卡好了,然后客户说HDMI接口不好用,拿来看了下认不到独显,加焊无效,换新显卡一定要谨慎,怀疑订的显卡不好,正在维修

y460 DAKL2AM8D0 REV D bios.zip

北桥

网友A:
显卡 引起的卡logo 没碰到过

网友:
216的显卡那是相当的

网友B:
这种情况最好收个加焊钱,告诉用户能维持多久不能保证----估计会反复的。

网友:
好吧  算是个方法

网友:
直接换    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 引起的卡logo 没碰到过

是Y460开机显示LOGO后 黑屏无显了,有帖子说换显卡好的 其实还是显卡问题多一些,不过进系统后压力测试CPU温度过高 不知道什么情况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最好收个加焊钱,告诉用户能维持多久不能保证----估计会反复的。

同行的本,修好就行了,修之前前已经报好换显卡和换主板的准备了

网友:
理论上应该换新卡的,提前都报好了,加焊能好也属于意外

网友:
找了个硬盘安装系统,开机后出现自动关机现象,经排除是开关键出现问题,更换开关键解决关机故障

网友:
这个故障早就是通病了

网友:
我重新植球过  都不行的  哎 这机器好烦人

网友:
重新植株一下会比较好

网友:
a卡温度高,很爱虚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