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黑屏

楼主(2016-12-31):
一个aoc的显示器,不亮机 开关灯不亮,电源高压一体板12v 5v on/5v 都有,显示器开关脚只有0.05v,按开关电压无变化,问下是高压部分坏了,还是驱动板的问题。还有个问题不接驱动板直接灯管的情况下上电灯管会亮吗? 显示器是aoc 可以看电视的那种驱动板。

网友:
用点灯器看下灯管有没有问题,

网友:
是不是打开开关进入待机,关kai'关就断电了呢?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,按键0.5伏是不对的,驱动板工作不正常。

网友:
按键去掉,电压会不会变成3V

网友:
驱动板有问题  开关脚应该有3.3V

网友:
开关脚只有0.05v,按开关会有啥变化呀,

网友:
0.05V就是没电压,检查 驱动板待机电路

网友:
驱动板好像没工作。

网友:
驱动板的电压正常不。正常就写下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