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接灰屏 外接花屏 SL410K 提供一份维修经验

楼主(2016-12-31):
板子来前被人修过,机器没有SMB动作,打阻值显卡PCIE有无穷大,直接拆显卡。
掉点很多,重新补点

装上显卡,加电结果外接花屏,内接灰屏(当时没有拍照,跟后面的花屏现象差不多,要更花些)
看花屏情况,很像我以前修过的一台SL400显存引起花屏故障。
刚做好BGA,焊接应该是没问题,直接查显存点位,发现有2根阻值偏高,应该空焊了(上家维修后,主板明显变形,上BGA分次加热给校正来的)
加焊显存,阻值还是一样。拆了打显存,阻值还是异常,换IC。才发现是三星。我自己的料板只有HY颗粒。
只有2颗一起换。另外改显存型号定义。

装好开机,还是花屏,哎

怀疑上家使用的显卡不良,重新换了片,故障一样。
0728018故障率太高,不知道该怎么办了,再换显卡也不是办法。想来想去还是重新来检查下补点的情况,

哎,自己不小心,漏补一个点。查点位是显存M_MDA4
这个点刚好在查点位时,和我的板有区别,没有找到,所以没有及时排除。
补点再次开机,一切正常。
总结:显存会引起LVDS输出异常,造成内接灰屏。

网友:
掉点这么厉害。。。

网友:
技术好厉害 这都修好了

网友:
好吧,厉害了我的哥

网友:
掉点好严重

网友:
这板子什么型号?

网友:
干的漂亮,技术不错哟

网友A:
楼主太牛了 我上次掉了两个点 就给客户换板了  问一下楼主 掉点后补上线 线头那个锡点是怎么加上去的 我只能补上线 补不上头上的点

网友:
这样都能弄好  厉害

网友:
我不说话,这技术,我只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太牛了 我上次掉了两个点 就给客户换板了  问一下楼主 掉点后补上线 线头那个锡点是怎么加上去的 我只 ...

加一小节铜线。一头卷一个小圈补上适量的焊锡,另一头先焊接到去除绝缘漆的掉点线路铜箔上,最好校正小圈到掉点位置--OK-----要多摸索不难。

网友:
这样修怎么收费啊

网友:
高手  掉这么多点也可以搞定

网友:
原来是显存啊

网友:
换主板吧,价格又不高

网友:
这点也掉的太多了吧

网友:
掉点好严重也能搞定 ,楼主牛啊.

网友:
这款显卡真不好换

网友:
这个机器我一般换显卡的同时 显存也会换了的 这样不容易返修

网友:
强大啊,是我已经没心思反复弄了

网友:
灌黑胶的本身都很难弄

网友:
点掉太多了 ,换板吧,

网友:
这个机器买个主板还划算 换芯片 成本高

网友:
技术真好,掉点多也能修好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,你这工程好大的说

网友:
楼主NB啊 这样都能搞好 要是我早换板了

网友:
呵呵,看来还是得注意细节啊,好在修好了

网友:
淡定决定成败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好修的

网友:
这工程也太大了,关键是赚多少

网友:
这板买一片也不贵吧

网友:
维修要细心

网友:
在我眼中,会上BGA的都是大神

网友:
这个显卡不便宜啊‘

网友:
技术就是好

网友:
厉害了word哥,这种技术水准我只在工厂端见过,普遍场外零件物料不足,设备仪器不齐全的情况下修出这般境地,想必楼主的内心也是孤独高处不胜寒的!佩服,请收下我的膝盖

网友:
这技术真不错,功力深厚

网友:
不好修啊  二修机子

网友:
不放弃,不抛弃

网友:
一般我们遇到这样的 直接换板了技术不够成熟啊

网友:
直接加分了

网友:
请问改显存型号定义,具体怎么改的呢

网友:
遇见这种的直接换板子了

网友:
技术不错赞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