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780T-D3L关机不断电问题

楼主(2016-12-31):
这片主板最开始是不触发,换了IO可以开机,也可以关机,但是关机不断电,电源还在转,IO型号为IT8720,想写一个程序看看,也找到,请高手们指点,是程序的问题还是IO的问题?电源换过,上的240处理器!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

网友:
版号:REV:3.1

网友:
关机不断电,你看看不断电的时候,主板上面还有那些电压存在,以时序反推。

网友:
好帖子,支持原创,支持技术贴

网友:
这个应该有那个电压没有拉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