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50-80 a361老地方进液 0.2掉电啊 急急急

楼主(2016-12-31):
a361的板 触摸板下面进液 就腐蚀那两个电阻 换了100k的 还是0.2掉电啊
触摸板

网友:
怎么没人回

网友:
修好没搂主

网友:
相同问题,用的G40-70 & G50-70 NM-A271 Rev 1.0图纸,目前还没修好

网友:
我的进液0.38掉

网友:
这款机触摸板下面很容易进水的,

网友:
看电阻过电压了没有

网友(2017-02-08):
同样的故障 没有搞定

网友:
根据时序修,很容易了

网友:
版号A36下面是电阻还是电容,掉了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。我也遇到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主楼 修好了吗啊 我今天也遇到了 也是进水 0.3掉电 电压都有了

网友:
我的也是电压都有了 就是掉电 0.38

网友:
是不是有断线哟

网友:
应该用放大镜好好看看,是否有断线

网友:
相同问题,目前还没修好

网友:
供电没出来完把

网友(2017-03-15):
0.3多掉电, 也是触控板处进液 没修好

网友(2025-09-12):
cpu没供电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