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一体机 3010不开机不知道怎么开始查

楼主(2016-12-31):
Dell一体机  3010不开机不知道怎么开始查   现在待机是0.05v  一开机电流跳一下就没有了  这个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啊  我这个不太会

网友A:
掉了还能再触发吗?可以的话就是缺电压之类的,不能再触发就是后级可能有短路保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掉了还能再触发吗?可以的话就是缺电压之类的,不能再触发就是后级可能有短路保护了

不触发了  CPU和显卡上面都有个电容没有值

网友B:
电压没出来就掉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压没出来就掉了

是啊   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:
应该是哪里短路吧

网友:
这主板是笔记本主板还是台式主板?笔记本的话重点查查是不是3.5V短路了,触发之后掉电,再次触发不了。十有八九是短路了。

网友:
单单是这几句话无法帮到你哦,看你是老会员了。还是问这样的问题啊。

网友:
待机3v 5v出来未

网友:
看下桥的条件正常吗  再看下供电是不是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啊   不知道怎么搞

后继短路引起的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