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代(包括6代)以上可以单换WIFI模块吗?

楼主(2016-12-31):
请问6代(包括6代)以上可以单换WIFI模块吗?

网友:
可以的.要换的话估计要好点的弄弄才可以.

网友:
不行要解绑WiFi

网友:
解绑后可以用。

网友:
怎么解绑WiFi呢???

网友:
6 6p 可以

6s / 6sp 不行
解綁後可以

网友A:
要怎么解绑呢有人说说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要怎么解绑呢有人说说吗?

6 6p随便换
6s 6sp换了要撬硬盘下来用测试架解绑,要不然装好也是灰色wifi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6 6p随便换
6s 6sp换了要撬硬盘下来用测试架解绑,要不然装好也是灰色wifi

谢谢指点!!!!!

网友:
6代随便换
6S以上必须解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