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电源可以开机 电池可以充电,放电,就是不开机

楼主(2016-12-31):
hp dv7 版号  daolx6mb6h1  之前是 5v短路 mos管烧糊  换了,5v ic也换过
用电源 可以开机
电池可以放电 条件都满足 就是不开机  如果先装电池,再插电源
第一次可以开机 ,拔掉电源 再插上 就不开机  可以充电
电池和电源的隔离管 是好的  充电 ic  换过
主要是单插上电池后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,按开关没有反应
电池换过的一样
充电ic 8681l

补充内容 (2017-1-3 10:47):
客户已经取走了 ,主板是8显存的 i7的买不到 ,因为接的香港同行的,别人必须用电池 ,  没办法 报废吧 ,花了时间精力,没有电池 不要 ,无语

网友:
你这个开始是短路的 怀疑应该还是哪里有烧 IO检测是否出问题?隔离电路是否出问题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

网友:
这板子没修过.得去看看资料才可以

网友A:
管子都烧糊了  后继还有短路哦

网友:
这个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....

网友:
按时序来查下   肯定是哪里还有没有 搞好的

网友B:
检查一下EC会不会,有问题

网友:
按时序来查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管子都烧糊了  后继还有短路哦

电源可以开机使用正常,客户需要电池 ,单装电池 电压也都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一下EC会不会,有问题

ec有可能 ,南桥也有可能 ,因为5v短路了 单装电池时 按下开关 ec有往 南桥发出 DNBSWON#1 信号 南桥没有回应 麻烦啊

网友B:
既然有时候能开机,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小,有两种可能性比较大: 1.南桥返回信号的外围电路  2.南桥假焊了

网友:
静候佳音!!!!!!

网友:
用电源进系统,在系统下看看电池充电情况

网友C:
ACIN信号出错或EC问题.电池的时钟数据正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既然有时候能开机,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小,有两种可能性比较大: 1.南桥返回信号的外围电路  2.南桥假焊了

电源是每次可以开机 ,电池 每次不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CIN信号出错或EC问题.电池的时钟数据正常吗?

acin有2.9v  电池MBCLK, MBDATA都是 3。3v

网友:
查触发条件呀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