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40 好 解决半小时掉电

楼主(2016-12-31):
E440 好 解决半小时掉电

网友:
现在还不知道哪找这样的BIOS.怀疑还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湖南怀化周边可以找我。

网友:
BIOS问题吧 资料呢

网友:
这个是BIOS  肯定好用

E440 1.0.zip

网友(2017-02-16):
两个都要刷啊??

网友:
我只想说  我刷了没亮机

网友(2017-03-30):
我也是刷了不亮机

网友:
刷了几个BIOS了,还是半小时掉电,真是服了这破机器了

网友:
发现现在的TINKPAD机子越做越不行了

网友(2017-06-06):
还有 试过  的 吗···  现在纠结 呢·····

网友:
是南桥的问题,已经换好了

网友(2018-05-30):
我来刷了看看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0-01-19):
有bios吗?请您传一个有效的bios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