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545开机不亮一通病

楼主(2016-12-31):
接一B545联想一体机 开机不亮  屏幕10秒倒计时休眠  开机发现主板成色很新 先刷BIOS   故障依旧。想起有些AMD主板COMS电池没电也会导致不亮  拆下coms电池发现只有1.7V 更换后第一次开机故障依旧 关机再开 亮机!为了验证下 换回1.7V电池不亮  说明COMS电池问题  提醒大家 先不要动主板 COMS换下 CPU  换下试试!

网友A:
只能说有待验证,CMOS电池没电引起点不亮的情况存在,那是主板启用了EUP深度节能技术,V星惯用。CMOS电池引起跑码的,除了联想那个690,别的还真没遇到过。

网友:
修板肯定第一时间测COMS电池

网友B:
我这片B545能听到进系统声,但死活不显示,刷过主板及显卡BIOS,换过全新显卡…… 这都腊月廿八了,客户急,放弃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这片B545能听到进系统声,但死活不显示,刷过主板及显卡BIOS,换过全新显卡…… 这都腊月廿八了,客户急 ...

屏这部分和LVDS接口这部分呢?

网友:
我只是来学些东西的!!

网友B(2017-02-05):
引用 网友A:
屏这部分和LVDS接口这部分呢?

“无显”的当然要排除屏线屏供电……  回想这个本子心里现在还有点不甘,有点小刁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无显”的当然要排除屏线屏供电……  回想这个本子心里现在还有点不甘,有点小刁歪

估计还是有什么问题没找到吧。

网友:
积累下经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只能说有待验证,CMOS电池没电引起点不亮的情况存在,那是主板启用了EUP深度节能技术,V星惯用。CMOS电池 ...

AMD的COMS电池引起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,上次遇到一块富士康的英伟达芯片组的板子,当代码,看代码像是档内存,最后是准备刷BIOS,然后找BIOS的时候,都说电池没电容易档这个代码,一测电池确实是当这个代码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屏这部分和LVDS接口这部分呢?

应该是总线的问题,或者给屏的条件没满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MD的COMS电池引起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,上次遇到一块富士康的英伟达芯片组的板子,当代码,看代码像 ...

可能吧,不过毕竟少见。AMD板子没有CMOS电池照样点亮还是占了99.9%的比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是总线的问题,或者给屏的条件没满足

我猜想是给屏的条件没有满足。

网友:
宏基的有一款也是无cmos电池就不显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“无显”的当然要排除屏线屏供电……  回想这个本子心里现在还有点不甘,有点小刁歪

联想一体机,如果是二修的话一定要留意屏分辨率的跳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联想一体机,如果是二修的话一定要留意屏分辨率的跳帽。

这个倒还真是没留意过,不过发现有的独显板旁边还有个集显的接口,直接就捡钱了

网友B:
真没注意过“分辨率”的跳线帽……
不过,那跳线帽有啥意义呢?难不成还可以有支持高分屏选择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真没注意过“分辨率”的跳线帽……
不过,那跳线帽有啥意义呢?难不成还可以有支持高分屏选择?

是的,跳帽方式决定视频输出的分辨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