压缩软件被加密,如何pojie密码

楼主(2016-12-31):
压缩文件密码没了,有办法pojie吗,试了几个pojie工具都没破掉密码,有谁破过的这种密码的,谢谢了。

网友:
带密码的压缩文件,很难pojie的

网友:
确实,用了几个软件要不pojie报错或者pojie都结束了,还是没有动静。真是心伤!坛里肯定有大神破过了。

网友A:
压缩解密软件其实都是用的跑数字的方法吧? 密码稍微难点根本pojie不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压缩解密软件其实都是用的跑数字的方法吧? 密码稍微难点根本pojie不了的

好像确实有难度,也是试了很久都不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