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 R2.0 不亮

楼主(2016-12-31):
机器跑马不亮。 有信号 无显示。显卡换过。BIOIS 刷过。还是一样。是不是桥坏了
显卡

网友:
先检查全板供电,供电 时钟 复位,逐个检查啊。

网友:
跑码不亮?跑的什么码?

网友:
换个CPU试下

网友:
是跑的什么马,是不是档内存

网友:
是跑什么码你得说才行

网友:
换 CPU 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