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crst跳针对地阻止无穷大是不是代表pch损坏或者空焊啊

楼主(2016-12-31):
手上一块V星h61不触发 问题如标题所述 这个桥的问题可能性大么

网友:
只要你测量准确,不是桥,就是线路断线了。

网友A:
你用的那个档测量的无穷大

网友B:
无穷大,不是有断线,就是桥空焊。抑或是桥自身问题损坏。

网友:
你是拆掉电池测的吗

网友C:
这个信号 我很少打值 一般只测量桥待机那几个信号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那个档测量的无穷大

二极管档位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信号 我很少打值 一般只测量桥待机那几个信号的电压

我是没有拿掉电池测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无穷大,不是有断线,就是桥空焊。抑或是桥自身问题损坏。

嗯 估计桥虚焊了

网友B:
虚焊你加焊下试试。

网友:
这个要拆掉电池 测量

网友:
断线可能性大或者相连的小元件坏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虚焊你加焊下试试。

用力按住可以触发 但是会掉电重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力按住可以触发 但是会掉电重启

那就是虚焊了。加焊不行得重新植球做BGA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是没有拿掉电池测试的

不拿电池不是直接就响了么。。。前面就断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