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HKC T9000后盖拆解,谢谢论坛的朋友

楼主(2016-12-31):
如题:HKC T9000拆解
求助:这个显示器,现在是DVI,输入信号花屏,客户说插反过电源接口,之后 就出现花屏。
显示器
求助

网友:
驱动板烧坏了.看看能修不!

网友:
这结构,电源要想插反,也很难呀

网友:
电源插反?除非是客户自己把电源线弄断,重新接。

网友:
怎么个花法 有的是屏边板到屏的软排线烧坏了 直接扔

网友:
电源插反 查电源板吧

网友:
电源板上的电容坏了吧?再说怎么能插反呢?

网友:
换个屏线接上去看看,客户是不是说屏线插反了

网友:
补充一下,今天换了驱动板还是不能上最高分辨率2560X1080,上最高分辨率就花屏,其他分辨率都正常的。

网友:
看来问题是出在屏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