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收的5s刷机过不去报错-1

楼主(2016-12-31):
刷机报错-1,这个好修不,能修好不?

网友:
报错-1  这个以前有个代码查询 可以查查看

网友:
报-1一般是基带电源或基带cpu

网友:
-1可以修一下。基带电源和基带CPU你查一下吧。

网友:
嗯正在研究

网友A:
5s 基带不好修,一般都是套件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s 基带不好修,一般都是套件死了

是啊 我师父也是这么说的

网友:
我也收了个   测基带电源输出正常  估计是套件死了  你也测测吧

网友:
基带问题,查查是不是基带虚焊,基带电源问题等

网友B:
不妨开热点刷刷试试
如果依旧就考虑基带CPU和码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妨开热点刷刷试试
如果依旧就考虑基带CPU和码片

能告知怎么开热点刷机吗 ?

网友:
首先查基带供电正常不,不正常修供电,正常拆掉基带重植看是否虚了,还是一样的话就是套件问题,这个就没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