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显改集显

楼主(2016-12-31):
LA-5751P怎么独显改集显,求助大神师兄们

网友:
有的好改有的就不好改啦,最好看看高手们有没有成功的借鉴一下。

网友:
改这个好像很难,也麻烦

网友:
断+VGA_CORE行么?

网友:
有的是改不了的

网友:
一般最简单的去供电,行就行,不行就不好弄了

网友:
不是每台都可以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