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8h61 m le 1.05

楼主(2016-12-31):
p8h61 m le 1.05此板子进bios里面5v的侦测电压报警为10v,求教怎么改。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修

网友:
IO检测电压电阻

网友:
LZ可以上论坛搜搜,有这个点位图的,一般是IO检测电压电阻出问题

网友:
看下io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查分压电阻

网友:
查点位图,IO#关联的电阻检查一下

网友:
找io的检测5v的vin脚应该是这个脚的分压电阻有问题了

网友:
我再要一分下载分,就够用了,大神给我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