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旦闲来无事,再来一炮,非典型的DELL3437进水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6-12-31):
         过节对于别人来说是欢乐,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意没了,元旦也一样,生意惨淡,闲着也是闲着,发一贴,来一炮,给大家分享分享!

         机器是DELL的,进水机器,型号是3437,同行拿来的,不用说啦,进水的地方都清理干净啦,不用劳烦我,插上电,待机0.03,3,5V电压都有啦,开关上也有

3V,KBC_PWRBTN#到达EC93脚PSL_IN2#电压也是3V,按开关按键有电平跳变,电流没有任何反应!

         测量BIOS上8脚有电压3V,BIOS应该是参与开机的,先刷个BIOS再说,刷完还是涛声依旧,看来没办法走捷径,还是老老实实对着时序慢慢修哦!

         首先测RTC都正常,南桥晶振也有压差证明晶振起振啦。其实这些都是废话,有3,5V啦,前面这些条件自然都应该是没问题的,测试到PM_RSMRST#的时

候,它的电压只有0.6明显不对呀,顺着查,它除啦到南桥去啦,还到Q1707,把Q1707的第5脚和第4脚短接,再测PM_RSMRST#, 变成3V正常啦,同时机器电流也

自动开始跳变啦,看来问题就是这里啦,3V_5v_pOK#不正常,向前查,待机的PG没电压引起的。赚钱要紧,懒得再深究啦,PG没有就没有咯,直接强行拉低

3V_5v_POK#就行啦,机器维修到此结束算啦!

网友:
基本功扎实,赞一个

网友A:
厉害了,信号什么的信手拈来。什么能学到你这样我就满足了

网友:
思维清晰,高手

网友:
时序呢?没按时序来查,会返修的

网友:
这样机器不会出问题吧

网友:
佩服高手, 这种修法试一两天后才能确定是否真的好了.

网友:
现在的维修思路找到了就好修了

网友:
修机器能快修尽量快修,这样效率才能起来

网友:
看楼主发帖 好简单啊   让自己搞 还是要花费几个小时

网友:
赚钱才是王道,要的就是效果

网友:
进水断线了吧应该是

网友:
楼主老鸟,找问题快准狠

网友:
节日快乐 思路清晰啊

网友:
好牛X 的感觉

网友:
这样直接拉低会不会返修啊

网友:
芯片导致的还是什么?这样真的好吗

网友:
基本功厉害啊

网友:
忙着赚钱都不深究原理了看来 很忙,赚钱不易。速度快就好。但是不要耽误别的东西不能用啊

网友:
很详细的说明,不过这样修可能会返修的

网友:
思路清晰可以

网友:
楼主要了多钱啊

网友:
哪这么多返修啊,PG有3V和5V就出现了,,有可能断线了,直连完全没问题

网友B:
有人在问强行拉低会不会返修,可以自信的告诉你,不会,我拉低3V_5V_POK#只是为啦得到RSMRST#高电平而已,,其实只要把RSMRST#通往Q1707的线路割断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人在问强行拉低会不会返修,可以自信的告诉你,不会,我拉低3V_5V_POK#只是为啦得到RSMRST#高电平而已,, ...

就是把R1702去掉就可以啦

网友:
电压拉低了   不错 学习了

网友:
新年第一炮,这一炮还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厉害了,信号什么的信手拈来。什么能学到你这样我就满足了

换了个头像就能装小白吗

网友:
时序走的很好,基本没误杀啊!

网友:
搞维修的过的真郁闷,元旦还要上班赶机器,

网友:
666。大家新年快乐啊

网友:
学习一下高手啊

网友:
能修好就行了

网友:
厉害了我的哥,不错的一个维修经验,多看看学习一下

网友:
可能断线了,应该不会返修,不过进水机也有可能是微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每天机器都修不完,哪有那么多时间搞那个哦
机器那么多啊,我都很闲哎。。。。。。哪里啊工作那么忙

网友:
生意真的很差你那里?

网友:
dell好几款触摸地下是待机电路,进水必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