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m2-a75ma-p33

楼主(2016-12-31):
fm2-a75ma-p33 第一次开机能显,第二次就不显了,,大神有绝招吗

网友A:
第二次不显时,看是跑什么代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第二次不显时,看是跑什么代码

不跑码,CPU供电没有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跑码,CPU供电没有

那就从CPU供电这开始查,看CPU供电IC的开启条件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从CPU供电这开始查,看CPU供电IC的开启条件等

查了一通,主芯片也换了,,从芯片还没换,手上没有从芯片,郁闷

网友C:
既然不显示,那就按时序查查,到底哪个供电没有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既然不显示,那就按时序查查,到底哪个供电没有。

搞台版真TMD的累,,不搞台板了,还不如搞笔记本轻松一点,收入出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搞台版真TMD的累,,不搞台板了,还不如搞笔记本轻松一点,收入出高

台板有时候搞起来确实累。尤其是高端台板,有时候比笔记本难修的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台板有时候搞起来确实累。尤其是高端台板,有时候比笔记本难修的多。

我感觉台板比笔记本难搞,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感觉台板比笔记本难搞,,

有些是,有些不是,各有各的好处,也各有各的难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有些是,有些不是,各有各的好处,也各有各的难处。

呵呵,,台板挺杂的,,修的话谅修大批量同款的才有速度,东一种西一种,坑人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,台板挺杂的,,修的话谅修大批量同款的才有速度,东一种西一种,坑人

确实,需要批量才能出速度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确实,需要批量才能出速度。

修杂板,版主你说一个9小时能修多少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修杂板,版主你说一个9小时能修多少个

如果批量着来,我一般9小时上班时间修个50-60张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批量着来,我一般9小时上班时间修个50-60张。

哇艹了,,这么快,,那几分钟一个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哇艹了,,这么快,,那几分钟一个啊

平均算10分钟左右一个,一张主板摸结构,熟知脉络了,后面修起来就会轻松很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平均算10分钟左右一个,一张主板摸结构,熟知脉络了,后面修起来就会轻松很多。

哈哈,修台板只有大神才混得下去,快修,,小喽喽只能等死,,,现在学台板维修还不如去工厂上班

网友D:
你要看下 第二次 不亮的时候有没有复位,如果有复位你可以考虑一下 BIOS 。MSI    770   880 很多这个病。顺便说一下  JSPI1 挺好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要看下 第二次 不亮的时候有没有复位,如果有复位你可以考虑一下 BIOS 。MSI    770   880 很多这个病。 ...

刷BIOS可以解决小部份二次不开机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