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弟跪求技嘉GA-A55M-DS2 REV2.2图纸

楼主(2016-12-31):
论坛上的图纸要么是其它版本要么就没标明版本,特此来求助大家!还请大家伸出援助之手,谢谢!(图纸卖给我也可以)大家,帮帮忙啊!谢谢啦!!!

网友A:
论坛上好像就只有R101的

网友:
特此把主板图片传上来,方便大家找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上好像就只有R101的

大神,你也没有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上好像就只有R101的

这板的故障是当5d!刷过BIOS!现在查到是PWM_PWRGD电压偏低——1.4V,可是没图纸,都不知道它受控与哪里!

网友B:
早点看到你的帖子就好了,可以顺便帮你看看。  今天我修了八块 2.1 版本的   跟你的 2.2 版本是一模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早点看到你的帖子就好了,可以顺便帮你看看。  今天我修了八块 2.1 版本的   跟你的 2.2 版本是一模样的。

大神,有图纸吗?求图纸啊(2.2版本的)谢谢啦!

网友B:
图纸参考 1.0 的  差不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图纸参考 1.0 的  差不多

相差很多,元器件的位置都不一样!

网友:
运气好 又来一块 3.0 的  跟你手上的 2.2 差不多

不触发 PQ9坏了 , rsmrst 为低电平。

网友B:
PWM_PWRGD 在什么位置测?我帮你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相差很多,元器件的位置都不一样!

RT8871   pin1  PWM_PWRGD  用的内存供电上拉,1.5V 是正常的,别纠结这里了。

网友:
只见过1.0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PWM_PWRGD 在什么位置测?我帮你看看

谢谢大神!板被客户拿走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大神!板被客户拿走了!

这些主板修得挺多的,你的故障应该是 FCH 虚焊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些主板修得挺多的,你的故障应该是 FCH 虚焊了。

北桥还是南桥?

网友C:
大神,麻烦传上来啊,谢谢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神,麻烦传上来啊,谢谢啦!

私聊   ID  QQ

网友:
呵呵, 楼上的图纸真多

网友C:
QQ是1352386664 名字就是现在这个名字——联益小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QQ是1352386664 名字就是现在这个名字——联益小张

你加我    我·ID  就是QQ

网友:
我加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些主板修得挺多的,你的故障应该是 FCH 虚焊了。

就一个桥啊,AMD单桥就叫FC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