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兄弟在修宏基4743版号JE43-CP能拍个高清图吗

楼主(2016-12-31):
JE43-CP
10277-2N
无线网卡背面

网友:
可以到淘宝找个图片

网友:
有点严重了

网友:
最好是找图纸看看

网友:
在淘宝找

网友:
这个太难弄了

网友:
看样子应该是信号,如果直接去桥里的,不是惨了

网友:
板子上的元件有位号,所以可以找图纸对应看一下

网友:
淘宝有吗  不知能不能看清

网友:
楼主这样还能搞吗

网友:
我现在还有一个板子也是进水  待机周围都腐蚀了现在弄好了换了南桥 开机进系统死机  有时候插电风扇就自己转了 发现3 5V线性插电就有

网友:
有图纸就可以了啊

网友:
淘宝找个  有点

网友:
都没 这个机器吗?看来只能放那了!

网友:
看了点位图!就是这里看不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