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帮忙看看小徒弟的这个情况是咋回事?

楼主(2016-12-31):
师傅,lenovo e545机器,amd芯片组,独立显卡。客户送过来的故障现象是:触发后掉电。我用可调电源开机,发现电流跑到1.3左右掉为待机,可再次触发。拔下内存,不掉了。但是电流在1.3不跳变。第二天,我上示波器测试3v5v.发现3v波形有个向下的小尖角缺口。我接着打阻值,只有30左右。不正常。后来换了一个6.3v的滤波大电容。阻值正常了300左右。加电测试,电流一路跳变,不掉电了而且亮机了。关机后再次测试。又掉了。测试电容阻值又变成了30左右,又变成掉电了,再次换上一个绿波电容,开机后正常亮机,关机后循环上一个步骤,什么情况,为什么换个电容只能亮机一次。
小徒有两个问题要问师傅,期待你的解答。(这个估计和故障无关,但是很想弄明白拔下内存电流不是应该为0.6-0.7左右吗。)

1.为什么换一个3v5v滤波电容只能亮机一次。真正的故障部位在哪里?
2.问什么拔下内存后不掉电,但是停在1.3左右电流值不动。

网友:
元件软击穿,换电容时不良元件也同时受热好一会,

网友:
这种前两天遇到过一个没搞好   我的是开启屏供电的时候掉 显卡桥都搞了  也没好

网友:
先讲下拔掉内存的电流啊,,这个要看机器来的,,高配置的那他的电流就大,,低配的比如什么低压带u的CPU,那种的可能亮机电流也就0.40

网友:
而有些,,cpu供电没出,,就已经0.7   0.8了,

网友:
试着把待机芯片给换掉吧,另一组的电容也换掉

网友:
3V5V的场管一起换都试试

网友:
是不是换的电容耐压不够,或是有不良原件

网友:
电阻变小是3V5V可能还储有电没有放完测的电阻。这个是正常的经常遇到,用镊子帮电容放电。故障估计出在供电。PG信号上。取下内存检测进行不了停止自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