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

楼主(2016-12-31):
拿来不开机,说进了水,拆机发现几处进水腐蚀痕迹,清理完毕后,加电电流上到0.4左右就往下掉到0.1的样子,实测3V  5V都已出来。猜想有一路电压没出来,也懒得找图纸了,重点查进水的地方,正好是一个 51916的IC进水处,由于测量芯片条件的时候粗心,5V供电的地方因为表笔不太好测量芯片引脚,直接测与该引脚想连的电容有5V电压,导致误判IC 51916 坏,后来由于没有备件就放大镜重新找了找该芯片周围,真的发现重大隐情,原来是5V供电脚断线了,哈哈,这也太不显眼了,烙铁一点,好了,一个缺口白苹果亮屏上了,收工回家。

网友:
进水  很容易断线

网友:
容易赚钱的好事现在不是很多,赞一个

网友:
苹果都可以收到个好价钱

网友:
一个焊点几百块啊

网友:
幸运的维修   多试试 别返修

网友:
烤一下板要不  容易反修

网友:
这放大镜好,,通病不触发

网友:
进水就是容易断线啊

网友:
苹果的机器进水很容易腐蚀断线,只要进水,就找进水的地方仔细就好了

网友:
赞一个先,火眼金晶

网友:
细心维修少走了弯路

网友:
我上回修一个不开机,扩开一看有腐蚀,清理后亮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