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笔记本换惠普电源适配器,开机显示这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6-12-31):
如题,换了惠适配器后开机显示如图,二者电压、电流、功率都一样,进系统以后,显示不充电,原机电源有什么特殊吗?

网友:
电源头 里面带 侦查功能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充电器中间针检测不一样

网友:
适配器不对,,,,。

网友:
戴尔好多款笔记本都这样  必须原装电源适配器

网友:
必须原装的

网友:
不是原装电源,,。。。。、

网友:
适配器检测 不是原装的  不行的

网友:
请不要用HP电源给DELL机充电,轻者可开机不充电,重者机毁人伤。接头看似一样,其实不然!!!

网友:
DELL 对电源有要求   换原机电源

网友:
哈哈,都是大神!学习 了。

网友:
和线没关系的吧

网友:
HP和DELL的中间针  不一样  一个有电压 一个没有

网友:
HP中间脚是19V电压  DELL一般中间脚是3.3V  而且是读频率的.所以你这不充电是完全正常的.

网友:
都提示ac电源错误了,,就肯定不能换的嘛,,就像我们用转接口就算把电压调好,,也不能用啊

网友:
HP中间脚跟DELL中间脚是有区分的,HP的7V-19V。  DELL的PS_ID

网友:
肯定不充电

网友:
和大师傅们学习一下!这么多英语!看那一项

网友:
dell 适配器 有一个ec检测的针

网友:
电脑能检测出来电源功率 不是适合本机的都会有提示

网友:
充电器中间针检测不一样,电压不一样 hp的中间19

网友:
现在的适配器,都有带识别IC

网友:
dell需要原装的电源才可以充电

网友:
惠普和戴尔都必须是原装的才可以充电,因为中间有检测针,并且Dell和hp的充电器是不能互换的,我们做维修的都有稳压电源,Dell和惠普的转接头都特别标明了

网友:
换原装适配器吧

网友:
要用原配的,我之前代用还烧过机子

网友:
更换戴尔65W适配器!认准蓝屏的

网友:
看英文就知道了。这个适配器不是指定的,电池不充电。请更换连接原装dell65w以上适配器。

网友:
戴尔的有检测的

网友:
换原装的吧,DELL必须要原装电源

网友:
这两个本身就不通用

网友:
惠普戴尔都必须原装的才能充电

网友:
没有原装的就找那些代用的、中间针带检测的。不能乱用其他适配器

网友:
不是原装充电器

网友:
中间针的检测电压

网友:
非原装适配器,这都 不懂

网友:
小白白 第一次碰到

网友:
充电器不对

网友:
这个要瓦数一样 要换Dell的 惠普的不行

网友:
必须原装才可以吧

网友:
戴尔带检测的,别的倒是可以代换

网友:
看英文提示什么都清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