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2JR内屏不显,外接正常。太坑人了,

楼主(2016-12-31):
  太坑人了—修好了,测试正常。一装起来就不显。重复 了好次,每次说要放弃,又想是不是哪里没弄,就再弄一遍,这次真的不想再搞了,显卡植了,显存也全部植过了,这倒底是怎么回事,
  刚拿到手是先做显卡,结果内屏还是不显。于是加焊显存就显示了,以为就这样搞定了,因为进系统测试也没什么问题,于是就装起来。谁知道一装起来就犯老毛病,内屏不显了,
  好吧,再拆啊,心一横把显存全部重植了一遍。于是又显示了,再测测好的啊,放到第二天再开机能显,挺好啊,是不是就样搞定了呢。装起来高兴过早了,特么螺丝都全部拧好了,这是要整我啊,
再把显存焊了一遍,又能显了,放着了测几天,每天都 要开个几次,都好的,这下总该好了吧,得…………螺丝装一半再看,不显了——
  绝望了都 !!! 200块能修好也是可以啊,特么就不让我挣,12月这么空,2016年最后一个月这么惨…………。

网友A:
(我个人很久没有修机子了对这个机子不熟悉)是不装永远都正常吗?如果是肯定是装的原因。什么原因呢。可能屏线,可能那里有短路。还有装之前点亮板子。用手扮一下主板看会不会不显示。以排除虚焊和接触不良。装C壳的过程慢点。先放某个角部,慢慢放观察放到什么时候不显示的。然后没有放下的那部分可以排除了。慢慢找原因
以前修了板子我都放在维修台上轻轻摔几下。有遇到过一次屏线和线路板短路的情况。就和你说的一样。不装C壳和键盘怎么都没有问题,一装C壳就不亮。只能慢慢合CD壳观察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(我个人很久没有修机子了对这个机子不熟悉)是不装永远都正常吗?如果是肯定是装的原因。什么原因呢。可能 ...

也不是,拆开也还是不显了。

网友:
屏线和显卡,好了吗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估计是板层出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也不是,拆开也还是不显了。

你轻轻小幅度扳一下板子试一下。

网友:
这种机器最他妈恶心的

网友:
时显时不显就蛋疼,没思路

网友:
有通病,好像是显存附近的排阻

网友:
能植两次,证明兄弟耐心还是很好的,查一查其他与屏幕有关的电路,不要吊死在显卡上

网友C:
屏接口 104 的排组 看下, 遇到过了

网友:
就是彭家这样的机器头疼

网友:
该换主板换主板,少赚点也行

网友:
换一下思路,是不是你显存附近的电阻虚汗,变值了?

网友D:
我这个板也是外接正常但接屏不显, 一样的版号。楼主解决了没?

网友:
没修好 吗 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这个板也是外接正常但接屏不显,一样的版号。楼主解决了没?

没有啊——你搞好了说一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这个板也是外接正常但接屏不显,一样的版号。楼主解决了没?

你的是威邦显存吗

网友:
是哦 显存也推动了,现在瘫这4天了

网友:
天意,没办法

网友:
换了板以后才确定了,原来屏线引起的,真是没想到,屏线搞的一会儿显一会儿不显,他娘的

网友:
这种机器最讨厌 你一个一个螺丝上 然后开机

网友:
要么板层 要么是排阻!

网友:
这个机子你查查LCDVCC

网友:
k42j 不好修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接口 104 的排组 看下, 遇到过了
同样遇到过,因为我这边修的这机器太多了,都是干显卡就好,遇到一台时显时不显的,重植后怎么都不显了,,换了也不显,最后查到是104排阻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维修最后一月生意都不怎样

网友:
屏线可能性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