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i-ITX妖机板子妖机故障

楼主(2016-12-31):
  板子开机报警 嘀嘀嘀...停顿...接着嘀嘀嘀三声 六声报错 电压全的起来了  内存拔掉也是这样怀疑要刷BIOS,奈何找不到BIOS文件 只有版号找不到是哪个品牌的产品
请教各位知道的大神指点 不甚感谢!!!

网友:
图片已补发

网友:
加焊一下CPU试试,板载的CPU

网友A:
热风枪稍稍加热一下就行,试试看

网友:
这是和硕代工主板  BIOS费劲呀!

网友:
什么牌子啊

网友:
果然是妖板,哈哈,这样的板子好难搞

网友:
和硕代工的板子牌子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热风枪稍稍加热一下就行,试试看

我先试试 谢谢

网友B:
这个板子很少见,多刷几个BIOS试试

网友:
搞定了没有

网友:
还没搞定

网友:
估计这板BIOS不好找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板子很少见,多刷几个BIOS试试

不知道刷那种啊

网友:
和硕的板子,要么五分钟内收钱,,超过五分钟的,可以一脚踢垃圾筒了,这板子别想找到任何的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