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A55-S3P不过内存维修。

楼主(2016-12-31):
实地毕业回来,客户就找上门。说他电脑坏啦,去别家说主板坏,叫他换主板,客户细问说是主板什么坏,客户转告诉我指给我看,说那个黑黑脚多多的那个东西坏,导致不过显卡。这年头什么菜鸟都有啊。这是IO什么嘿嘿的,脚多多的,无语死。没技术还装逼。
接入主题,看代码,明显是不过内存,上家说的不过内存纯属胡扯。
测供电1.5V正常,基准电压0.76V正常。SPD供电3.3V正常。测SMBUS两根总线电压3.3V也正常。好多人这下就想到干BISO啦。然而我不会干这种事情。断电打SMBUS两根值,238叫400多正常,118脚只有160多对地值,明显不正常,这两根总线的值是差不多的。相差不大。
经验告诉我这种都是桥坏,别想到其他问题啦,直接换桥吧。
以下是槽位测试点,免费分享大家。

接下来换桥。

接下来补绿油,固话绿油。

上BGA换桥。桥是别的板子上拆的,纯手工摆锡球,10分钟不到搞定。

焊完桥啦。打值正常。接下来把烧下管烧得黑糊糊的,把它一起给治好。

换啦下管,不装U,切记一定不要装U。上电下管又烧啦。查图这厢供电是边上的DU3驱动芯片管理的。换掉驱动芯片,再换掉下管,上电测试正常,补绿油。固化。洗干净。

亮机。。维修完毕!

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。

网友:
3代之前内存槽的SMBDATE和SMBCLK和桥中间可能有一个电阻(有没有要具体看图纸),如果电阻变质,两脚的电压可能会不一样,估计是和桥内部分压了。你这块板的电压一样,电阻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所以干桥

网友:
台式机主板这么修的不多

网友:
一般我不换桥  收不起价格

网友:
台式主板我们这边桥的问题就不修了

网友:
楼主你在那学的?

网友:
楼主谢谢你的各个插槽的脚位测量,我还想知道内存的时钟在第几脚测试

网友:
漂亮漂亮  '最近我修的都是擦内存的

网友:
修得超级棒,写得不错,还有资料分享,谢谢了。加分

网友A:
=。=好大的功夫啊修这主板,桥加下管加管理芯片、、你还有赚不。。。

网友:
LZ值桥厉害,加分了

网友:
技术杠杠的  ......A55 换桥  能报上价吗   ?

网友B:
工程浩大啊,二手板多少钱片

网友:
这你都修 ,看来你也是够闲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=。=好大的功夫啊修这主板,桥加下管加管理芯片、、你还有赚不。。。

专修别家修不了的东西,芯片都是拆板子的,当然有得赚,只是费手工一点时间,报价150,不错啦,比修同行笔记本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工程浩大啊,二手板多少钱片

100多这样吧。。。这机别家修过,人家不会修,不能打脸换板子。更何况报价150,料都是拆机的。

网友:
好技术,I2C总线涉及到的地方不少,有些比如UP6261这样的芯片也有对地短路的可能性。

网友:
要学上家换主板而不是修,现在台式机主板没多少人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