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6不出串号

楼主(2017-01-01):
苹果6不出串号,认卡,基带下面的线也接好的,不出串号,功放换了,不行,怎么修
苹果

网友:
有点麻烦了,查mipi射频前端总线,查包络追踪加我qq吧,344583725

网友:
基带电源查下,看看,

网友:
楼下的3楼的别误导人,基带电源几乎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,示波器查一下射频前端总线的波形

网友:
是射频总线引起的吧

网友:
要先打射频总线二极体值和与之关联元件

网友(2017-02-04):
查一下基带的所有工作条件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 修好了分享一下了

网友:
手机最终修理结果分享一下

网友:
摔了,哪个功放虚汗了

网友:
硬件坏了会出现这个问题,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