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台达dps-460cb电源图

楼主(2017-01-01):
如题,谁有台达dps-460cb电源图,主电源管都烧了

网友A:
这个电路图 很难找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路图 很难找到

确实如此,很难找.........

网友B:
楼主还是查一下主要的IC的PDF手册,参考其典型应用电路即可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确实如此,很难找.........

其实电源 不需要图纸吧 能找到IC 资料 就好修了
因为都是单层板 可以跑线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还是查一下主要的IC的PDF手册,参考其典型应用电路即可..............

不是 说台达的芯片 都是专用的 不好找资料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 说台达的芯片 都是专用的 不好找资料的吗

确实如此......

网友A:
看来能修台达的 电源的 都是高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来能修台达的 电源的 都是高手

关键是资料少.........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关键是资料少..........

可能是厂家 为了保护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厂家 为了保护吧

大厂的资料都比较稀缺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厂的资料都比较稀缺...........

电源 都比较少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路图 很难找到

一看见台达的就不要想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看见台达的就不要想了。

拿看来 图纸真是没有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