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5C加焊北桥导致不触发,求指导,祝大家新年快乐

楼主(2017-01-01):
开始的故障是电流上到1.3卡在那里,先刷了下BIOS无果,后焊北桥不触发了,板号是BM5016 REV1。3独显,求大神指导下,谢谢

网友:
北桥被焊坏了吧,重新值球试试

网友:
这垃圾板 故障贼JB多,南北桥 显卡都容易坏。

网友A:
北桥坏了 拆掉北桥就可以触发啦

网友:
这种桥经不起折腾, 只有换一个了.

网友:
加焊时,温度没有掌握好吧

网友B:
不触发不关北桥事

网友:
换个北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触发不关北桥事

我也没有动其它地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北桥坏了 拆掉北桥就可以触发啦

触发应该不关北桥吧,请指导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触发应该不关北桥吧,请指导下

如果短路的话机会不上电 也会导致不触发现象 这个在AMD芯片上很容易出现 你测试下看芯片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,

网友:
这板子我记得是有独显的吗?这个电流是卡在显卡了吧

网友:
先把北桥值个球再说吧

网友D:
加焊完造成的 先看下北桥有无短路

网友:
应该短路了吧

网友:
肯定桥干挂了

网友E:
桥坏了 为什么不会导致不开机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桥坏了 为什么不会导致不开机?

谢谢指导,小弟把北桥拆了就可以触发了

网友:
看下北桥附近有无短路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加焊完造成的 先看下北桥有无短路

谢谢指导,小弟把北桥拆了,就可以触发了,北桥没坏,主板也不短了,估计是珠子粘在一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短路的话机会不上电 也会导致不触发现象 这个在AMD芯片上很容易出现 你测试下看芯片上的电容有没有短 ...

谢谢指导,小弟把北桥拆了,就可以触发了,北桥和主板没短,估计是粘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加焊完造成的 先看下北桥有无短路

请教版主个问题,我加焊北桥的温度上面是240 下面是250 持续40S正确吗,请指导下,谢谢

网友:
请教大神们加焊AMD打了黑胶的,一般温度是多少才不会爆珠和粘珠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指导,小弟把北桥拆了,就可以触发了,北桥没坏,主板也不短了,估计是珠子粘在一起了

这种问题把北桥重植回去 估计也就好了

网友:
桥被搞坏了 换吧

网友:
要是刚开始故障就这样估计不好修

网友:
估计加焊短路了吧?

网友:
学的比较晚,接触到南北桥的机器很少,感觉修起来很费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