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a361能开机不充电

楼主(2017-01-01):
联想a361能开机不充电  充电芯片换了  充电电感一直是18v上管下管都换了还是不行  坐等大神指点

网友:
充电的开启条件呢

网友:
电感18v肯定不正常,管子有没换错

网友:
电感有18V》???一般没那么大,检测信号量没,电池有问题不

网友:
EC有程序,就刷EC bios

网友:
换个EC试试

网友:
上管下管换了,能认到电池,未充电,换了电池能充电电流特别高,3a左右

网友:
18v大电流吧,电池放电的管子看看

网友:
有电池的话3A不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