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片片,查询不到啊

楼主(2017-01-01):
请教各人大佬,这是什么片片,查询不到啊

网友A:
ATMEL的单片机,。。也就是加密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TMEL的单片机,。。也就是加密芯片

厉害!

网友:
AT88SC,显卡上的数字版权保护加密芯片,到底是保护什么我不知道,N卡低端的型号都有这个芯片

网友:
用24C020可以代换啦

网友:
同意你的看法,怎么看都像24c02。楼主可以拆下用编程器试试不就知道了吗!

网友B:
这是加密芯片,是单片机,,,和24C02相差十万八千里呢

网友:
是单片机,不是EPROM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加密芯片,是单片机,,,和24C02相差十万八千里呢

是施乐3200mfp硒鼓上的计数芯片,想用编程器读出来,以后加碳粉就不用换芯片了

网友:
是施乐3200mfp硒鼓上的计数芯片,想用编程器读出来,以后加碳粉就不用换芯片了

网友(2017-02-01):
直接换计数的就行了,有卖  淘宝上面

网友:
对。正是加密芯片。大名鼎鼎的at加密芯片,应用非常广泛